二修东芝l310

楼主(2014-02-14):
同行送修东芝L310,二修,无待机 3 5v  此机待机应该有3 5V,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isl6237 EN1 EN2为5V REF为2V  19 和7脚都为3.3 正常, 果断换待机芯片有待机了,触发了 触发到0.23掉电郁闷,应该是电压没出来掉电吧,测各各电压都有,因为下的图纸位号有区别,折磨了半天,插诊断卡灯都不亮 ,这肯定是电压不对 测PCI 擦槽2脚 3.3 才1.2 肯定这里电压不对,到网上终于找到一样的L310集成显卡的图纸, 终于对上号了, 找到PQ35 123脚输出为1.2问题就在这里, MAIND 为3,3 正常 换PQ35果然不掉电呢3.3出现了,电流到0.6然后到0.5,就停在0.5,如果不插内存直接0.6不动,刷BIOS 无果 看ec被焊过直接换一样,  测BIOS 1脚波形一直在动作, 应该是寻址找某个设备, 应该开机瞬间有波形就消失, 打内存有波形, 奇怪了怎么不亮了没法子无料中重新换个槽,电流有变化了 到1.0 这时候想应该亮了, 插外界显示器亮了, 这时特别高兴, 终于修好了 装硬盘 卡LOGO过会儿也能进BIOS 进去也认到硬盘,  该不会硬盘被同行修不好换个坏的吧 我换了新的一样 估计是南桥这边出问题呢 测南桥连接硬盘 4个电容对地阻止均为315正常 果断发南桥82801HBM 第二天 装机 OK!希望朋友给分!

网友:
你修的这个本怎么到处是问题啊,这样你得收多少钱啊。我平时修本,最多就要100块钱

网友:
这个得收300大洋

网友:
确实300 啊二修同行的加钱

网友:
厉害啊会是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假如没有示波器 2修机真的难搞 看着头 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