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的问题

楼主(2014-02-14):
  接一台机器,CQ42,此机子为为二修机,开始跑电流0.2A就上不去了。没有桥供电,没有显卡供电,所以就修桥供电。因为桥供电出来,显卡的供电才可以出来,后确定桥坏,换桥,桥供电正常,电流跑1.3A就没有跳变了。显卡供电就是不出,pu7芯片条件都满足了,难道我还有什么信号忘记查了?求教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4-2-15 18:11):
更换芯片后,显卡电压正常。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主供电正常,板复位有,CPU复位有, 电流是这样的:0.5A--1.3A--1.4A--1.2A--1.5A--1.2A就没有跳变了, 维修至此,囧了...  哪位版主大神,维修前辈出来指教一...

网友:
附带一张显卡供电芯片图,指教一下...

网友:
芯片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条件满足,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GFXVR_EN 正常由U 发出了吗?

网友A:
要是独立北桥..GFXVR_EN邮北桥发出

网友:
换CPU 没有

网友:
建议换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 换一个                          试试

网友:
定了一个芯片,不过还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独立北桥..GFXVR_EN邮北桥发出

没有这个信号?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B:
那还不赶紧换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赶紧换一个芯片

芯片还没到呢,

网友:
U是好的,我在别的机子上测试过了。

网友:
  现在芯片回来,换上后,显卡供电正常了,但是就是不显示...   维修进入困境...

网友C:
看看有没东到桥周边零件

网友D:
BIOS刷下试试,这机器坏BIOS很常见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东到桥周边零件

没有,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都对照过了,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下试试,这机器坏BIOS很常见

刷过了,用的还是好机子上的BIOS

网友:
将图纸附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