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 541图纸 有时候屏暗 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4-02-14):
求惠普 541图纸 有时候屏暗 有时候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排线坏了,冬天我连续遇到好几台。还有外置呢,在无显示和暗屏状态下都测试。不然板子上真有可能是显卡说不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修的这台是装内存就掉电,这是图纸: HP

网友:
外接呢,觉得是上半部分的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没法分析。

网友:
仔细看,暗屏的时候有没有图像,没有考虑显卡,有那就是灯管、高压板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感觉也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