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卡板花屏

楼主(2014-02-14):
有一块宏基显卡板分屏也花屏,以前修过显卡,现在换了一块新的显卡故障一样
怀疑是显存,请问各位显存故障怎么检修?把所有显存摘下来一个一个焊上去吗?

网友A:
显存可以加旱。温度不能太高。也可以直接拆下来换。 之前有台显卡焊了2次不行。拆下从新植珠还是不行换还是不行。后来加旱了下显存结果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可以加旱。温度不能太高。也可以直接拆下来换。 之前有台显卡焊了2次不行。拆下从新植珠还是不行换还是 ...

有时候加焊显存直接不显示了

网友:
取下来  重植上去

网友:
温度低点,加焊一下

网友:
很少遇到显存坏的,不过年前遇到个.一般我都全换了

网友:
先用风枪+助焊膏热热就知道了。风枪的温度控制在250-260.风速控制在1左右,慢慢烘,用2号圆孔风嘴。可能跟个人使用习惯有关,我喜欢高温,低风,虽然取东西慢一点,但能保证每次的成功质量。风速太高容易吹跑东西。

网友:
风枪吹了还是不行  那种显存和惠普主板上的显存能代替吗

网友:
加焊实在点,不行就取下来重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加焊显存直接不显示了

我之前是 200 200焊的。不过我的BGA温度不准。以前焊230 250 没问题。现在最高只敢调到200 205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