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1000的bios版号 6050a2493101-mb-a02

楼主(2014-02-14):
求hp1000的bios版号 6050a2493101-mb-a02
故障是开机后大写灯闪两下,无显示

网友:
是Intel集成显卡的

网友(2014-05-03):
楼主  你的修好 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台 一样故障的,求解决。。

网友:
加焊了桥就好了,bios没问题

网友:
有没 有独立的BIOS啊,同求

网友(2014-06-10):
遇到个一样的。  先加焊桥试试

网友:
LZ    把BIOS备份下来分享下呀      好多人都在求

网友:
需要独立的BIOS

网友A:
BIOS已找到 确定可用

网友B(2014-07-10):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啊

南桥问题 ?什么现象啊

补充内容 (2014-7-21 19:29):
我的 显卡 南桥都换了 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4-7-21 19:29):
郁闷

网友C(2014-08-09):
引用 网友A:
BIOS已找到 确定可用

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找到 确定可用

独立的 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独立的 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找到 确定可用

求集显的。。。。。。。。。

网友:
我的1000是按开机键,开机灯亮一下,就搞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找到 确定可用

谢谢哈  还一起放2个bios 不像有的 一个一个的要分

网友:
谢谢楼主  搞好需要

网友:
为什么有人说这个版号是HP 1000 我的却是CQ45 I5 独显的

网友:
不错EC和南桥的BIOS都有,我的机器是CQ45独显,版号一样

网友:
楼主上面那个BIOS是南桥的还是EC的?

网友(2014-09-24):
这个可以用吗?我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下来试试。我的机子还没有好。

网友:
以前 机器不触发 刷了一下
开机掉电
伤心

网友:
此版号是集成的吧

网友(2015-10-24):
我的是集显,可以用吗?

网友(2015-11-26):
独显还集显通用

网友(2016-01-01):
我的独显的从其他地方下的南桥BIOS刷了不显,不知道是不是要连EC的一起刷呢?没分了。。。。。。

网友:
集显供电不出来,刷了BIOS没用难道真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7-06-21):
好就是你这个 找了半天了

网友(2017-08-26):
下了好几个都不行,下这个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