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A11双核,开机不进系统,怎么刷机,求指导

楼主(2014-02-14):
台电A11双核,ID号:D5S7,开机不进系统,怎么刷机,在官网下载刷机教程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刷机教程。摸索半天没搞定,求指导。

网友A:
国产的不要弄了  我也是台电   系统简单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A:
官方网站有教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网站有教程的啊

官方教程是可以进系统的机器,按着官方教程操作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不要弄了  我也是台电   系统简单就是电池不耐用.

教我怎么刷系统,QQ:2234241848

网友B:
修平板一般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平板一般怎么收费的?

看什么情况,也看什么品牌,最低150起步

网友:
台电A11双核,开机不进系统,已救活。

网友(2014-03-22):
台电刷机很容易呀?

网友C:
LZ你怎么救好的?找到ROM啦?

网友:
台电刷机很容易

网友:
是啊,很容易,开机不进系统,死机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怎么救好的?找到ROM啦?

重新刷机的,你到官网下载固件,重新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平板一般怎么收费的?

一般刷机100元,修看啊什么问题在说价格

网友(2014-05-23):
台电A11 采用瑞芯微方案,。RK3066主控,,,下载对应固件,和瑞芯微1.5量产工具,关机按音量减和开机键 连盘!刷机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