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硬盘显示“"无法访问 驱动器中的软盘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4-02-14):
请教高手,我常用的一个160G的ST硬盘,可能因为电源的问题在我使用时打开一个VB源代码,可出现的都是乱码,然后我就关闭了想重新打开,可这时那个源代码所在文件夹的任何文件都打不开了,我想退出重进可这时连这个盘也进不去了,这块硬盘我分了三个NTFS分区,出毛病的是每一个分区(约78G),显示“无法访问 驱动器中的软盘不对 将插入卷序列号”如下图:

这可把我急坏了,因为我写的所有程序和大部分下载的程序和电子书都在这个盘里。然后我就上网查了查有什么解决办法,卸载硬盘,更新硬盘驱动,把这个盘装到别的机器上等等我都试了,可都不行,专为了这个盘我自学了一点儿数据恢复,我学的教程是“雨荷数据恢复教程1-63集”这个教程不太好零零碎碎的,一点儿也不系统,我只是一知半解的学了个皮毛就想先试试,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想用里面的数据。
我先用WinHex做了个.dd映像,然后把这个映像写到了另一个硬盘里的稍大一点儿的分区中(约92G)写完后WinHex弹出如下图:

再打开这个盘也会出现第一张图的提示,在备份上操作我才能放心不破坏数据。我觉得可能是DBR出现了问题,我就从好的盘上考了个DBR过来,再把
每簇扇区数,扇区总数,$MFT起始簇号,$MFTMirr起始簇号这四个数改成原来的数值,可是重载入后还是不行,下面是DBR和模板:

在WinHex里看不到任何文件,如下图:
下面是$MFT起始簇号
下面是$MFTMirr起始簇号
虽然这两个起始簇号都有标记但我看跟好盘的起始簇号好象有点儿不一样,而这两个值我还不知道怎么搜索,也不知道是这两个值的问题,DBR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那么复杂,逻辑上的故障好办,搜个数据恢复软件试试吧。

网友B:
每族扇区数估计是错误的,怎么才是一个扇区呢?
新手用WINHEX来修复确实挺难的,还是用DISKGEN或者R-STUDIO等软件扫描看看。

网友:
楼主学习能力非常强,短时间内就能把文件系统学个大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逻辑上的故障好办,搜个数据恢复软件试试吧。

数据恢复软件如Easy Recovery,FINALDATA我在没学数据恢复之前就用过,觉得不靠谱,很多文件都找不到。能不能只修改$MFT起始簇号或$MFTMirr起始簇号就能把盘找回来?我想这样改不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族扇区数估计是错误的,怎么才是一个扇区呢?
新手用WINHEX来修复确实挺难的,还是用DISKGEN或者R-STUDI ...

每族扇区数我改成8过,可是还不行,当然改的时候我也把$MFT起始簇号和$MFTMirr起始簇号都除以8了,结果弹出来的的确不是"无法访问 驱动器中的软盘不对“却变成了“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
而且我还有一个分区每族扇区数也是1,但能正常使用,如下图:

我爱用压缩的NTFS,别人的文件名都是黑的,我的却都是蓝的:

你说我的每族扇区数都是1会不会跟这个有关,请指教!!!

网友C:
rstudio  用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tudio  用这个吧

rstudio 不行,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