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19V怎么修?

楼主(2014-02-14):
今天遇上一HP cq40机器,版号是la-4111p  ,amd的。刚开始是公共点无电,后来修出电压正常后,适配器开机点亮,以为修好了,装机开始测机器,OK。
接下来插上电池,靠,5A打满,马上断电,NND,继续拆机。
裸板后查电池充放电,电池接口有根针是19V

查看PQ102的电压,S级19V,D级19V,G级7.02V,PR103,PR105拆下来测过阻值正常,
ACOFF#4.4V,PQ106三极管也没坏,ACOFF这个信号无电。EC发出。

这里PQ108和PQ110换过。都是电池接口附近的N管。BQ24740换过,PL102还是19V的电压,刷过BIOS。

因为怀疑过EC,所以也查了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实在是不知道改怎么查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隔离保护管子被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管子被击穿了吧?

没有,隔离保护那个P管我刚开始也怀疑有问题,后面又从料板上拆了个电池接口旁边的P管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