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41G无声音

楼主(2014-02-14):
宏碁 4741G声卡驱动正常,任务栏小喇叭都有,就是耳机喇叭全无声音。换声卡芯片ALC272X不知可行否?

网友A:
你外接一个音响试试  要是可以的话 就是喇叭的问题  要不行 就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一个音响试试  要是可以的话 就是喇叭的问题  要不行 就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两个喇叭内阻都是无穷大,耳机也没有声音,难道喇叭声卡都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检测到耳塞接入才会从耳塞输出声音,所以,查下接口的sense,必要时直接接地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
打值为无穷大那就有问题了
,换一个吧,和软件没关系,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对了我曾经打过音响的值,好像没有超过十吧,

网友B:
哈哈   本人售后过  是右侧usb板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本人售后过  是右侧usb板卡坏了

在内音箱处接一个好的音箱,声音完全正常。耳机孔还是无声音,可能就是USB板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
太激动了,忘了测量音箱好坏。白浪费了20元芯片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本人售后过  是右侧usb板卡坏了

USB板卡能修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