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灯管后烤机时有亮线

楼主(2014-02-14):
显示器换灯管后烤机时有亮线怎么办?还可以维修吗?自己维修

网友:
看看屏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更换灯管时弄坏了逻辑板与屏的排线,如果是接触不良有可能处理一下,可专用的热压工具试试,如果屏线断裂基本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已经把屏弄坏了,,,

网友:
我换灯管时候面板都是拆下来放在一边的,从来没有出过亮线,只是有一次黑色的框架没装好,把面板挤碎了一个角。

网友A:
估计是你放屏的时候 把屏搞坏了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弄坏了排线,有的地方有修的,南京就有一家有专门的机器,重新压上。好像按屏幕尺寸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放屏的时候 把屏搞坏了

换灯管的时候,弄坏了排线,有的地方有修的,南京就有一家有专门的机器,重新压上。好像按屏幕尺寸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