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背光板、高压板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4-02-14):
                  灯管引起的故障
1。屏暗:灯管可能坏,用已知的灯管插上如能亮,说明原灯管坏
2。偏红:(1)亮而且红:白色背景偏红,有时还闪烁(老化)
                 (2)暗而且红:灯管严重老化
3。亮度不够:屏幕发暗,发旧,偏黄,这是灯管轻微老化造成的

P1  300V-400V左右  P2 500V-600V左右  P3 700V-800V 左右 P4 1000V (灯管交流电范围)

背光板引起的故障
1。花屏:由于背光板松动,可用手在两边轻压(就是液晶屏背后面上方) 一般能正常
2。亮度不够:主要是因为环境潮湿或其它原因,在背光板上形成水气造成的(有时能看见屏幕上有光斑)

针对第1种现象 把屏幕机壳坼了,用胶粘紧即可
针对第2中现象 用一次性医用手套,有棉布轻擦背光板,不能用酒精等化学溶剂(用水)

高压板引起的故障(注:在维修中损坏的几率很高)
高压板常坏的元件有1。电源管 2。保险丝 3。集成块 4。未级功放管

损坏的现象表现为 屏暗和不开机(黑屏)(上诉情况接外接显示器判断是不是机器自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