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 5V有说明了

楼主(2014-02-14):
今天 师傅 让我 修一台显示器  。让我看问题  插电  不亮 我就会改最基本的  电  地  控制  我是 接上了  会   结果还是 不亮

其实显示器  师傅修好了

不是驱动板的 问题  但是我有个疑问 不好意思问师傅  。

1.电源板有12V和  5V供电  是给 驱动板的么   如果显示器不亮  首先考虑电源板   那如果有12V和5V就能证明 电源板坏的几率不大么?

2.还有电V 地G  控制ON  旁边 有个 adj这是什么意思的  怎么师傅没接呢  ? 我想知道 ?

3.改电源板用把原先的电源板断开了  是不是  不断也行。段 开 更好。  有点分不清需要切那根线?

4.一块电源板分 高压板 电源板《这两理解对吧》 电源220V进来的不分是不是 应该叫电源板  高压板是灯管那部分的吧  那220V交流电是不是《得经过什么东西》转换到直流电的 12V   之后12V接到高压的部分  在转换更高的电压给灯管 供电  《我这样大致的理解对么》?

网友A:
1、12V供给高压板,5V供给驱动板。
2、ADJ就是亮度调节信号。
3、为免受原板影响,当然断掉好。
4、220先由开关电源转换成12V/5V两路输出,然后参考第一点。

网友:
1先 220V的交流电进来  经过EMI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防止交流电忽然进来烧毁原件的作用{不知道对不对} 叫过电流保护 ?

2. 在经过整流桥堆220V的交流电变成300的直流电

3.300V的直流电经过变压器转化为高频率的交流电12V 或者5V   {这12V和5V 有的去驱动板  高压板} 这样理解对吧 ?

4.取样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也不太懂是什么芯片》

5.是经过一个反馈的电路  进入 PWM 通过这个  来 控制 mos管的 开启 和关闭

这是大致的  我是小白 学习中  望高手继续 深入讲解 有电路图  本人必将细心观看  显示器电源板的维修 和 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2V供给高压板,5V供给驱动板。
2、ADJ就是亮度调节信号。
3、为免受原板影响,当然断掉好。

1.那驱动板 是 没有5V以上的电压了吧?

2.adj是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是接在驱动板上的吧 。还是接在电源板上 我指的的是电源板接口没有adj的标识的情况下 我该怎么找到 这跟线最终得跑到驱动板上吧  这个adj是5V的么   如果找不到 直接飞线  接到一个5V的电压 也行么?

网友B:
你学习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你师傅不给你讲解一下这方面的原理啊?再一个你的基础看出来太差了,要恶补一下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网友C:
显示其主要有两个供电。12V去高压。5V去驱动板。显示器不良的话一般先判断12V和5V正不正常来就判断是驱动版还是电源坏。ON是控制高压启动的.ADJ是控制背光亮度的。驱动板供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3.3.一个是1.7都是5V通过降压电路得到的。5V还有一路是去屏供电的。
改电源板的话一般只把原先的电源板220V输入断开。12V和5V不用断。因为有整流二极管隔离。220V降压是开关电源降压。这个挺复杂的。你可以上百度搜索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其主要有两个供电。12V去高压。5V去驱动板。显示器不良的话一般先判断12V和5V正不正常来就判断是驱动版 ...

谢谢 你的这段话  对我非常  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其主要有两个供电。12V去高压。5V去驱动板。显示器不良的话一般先判断12V和5V正不正常来就判断是驱动版 ...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  就是220V交流电  段开么<查电的接口>   那电怎么进来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学习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你师傅不给你讲解一下这方面的原理啊?再一个你的基础看出来太差了,要恶补一下电 ...

就是基础差么 所以得 狠很的学习么   多 指点我 以下 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  就是220V交流电  段开么   那电怎么进来啊 .

拆掉保险丝。不是改电源板么。加一块新的电源板。用两个导线把220V直接接到新板字上面。这个没有技术含量。你接的时候小心点别高连电了。不行就换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学习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你师傅不给你讲解一下这方面的原理啊?再一个你的基础看出来太差了,要恶补一下电 ...

唉,有个人是向我们一样的好心人呀,我当初学的时候,我的师傅不但不好好的教,有时还故意教错我。现在想想就想揍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保险丝。不是改电源板么。加一块新的电源板。用两个导线把220V直接接到新板字上面。这个没有技术含量 ...

这不是换 换板子么  不过 刚才 我问过师傅 了

我会锻 电源板了   看供点  能 直接找到保险  在前及  接上 就 行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有个人是向我们一样的好心人呀,我当初学的时候,我的师傅不但不好好的教,有时还故意教错我。现在想 ...

恩  你现在学的很好了吧   。 遇到不懂的地方多多指点下我

在学习中

网友:
我又有一个心得问题 了

12V电是 变压器分出来的吧

网友:
我怎么找不到  12V 谁给的呢

网友F:
12v/5v是由变压器次级线圈切割变压器初级线圈上产生的磁场得来的。(电---磁-----电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v/5v是由变压器次级线圈切割变压器初级线圈上产生的磁场得来的。(电---磁-----电转换)

谢谢  了解了

网友G:
哥们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会为何不问  还说不好意思 学习就要多问 多看 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会为何不问  还说不好意思 学习就要多问 多看 多操作

知道了  多问么

网友:
5v 去驱动 12v去高压 adj是调节

网友:
12v 可以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