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LG41M3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2-14):
上电测量不触发。。。测量cmos跳针。发现1.2.3脚都没有电压怀疑是这里的问题引起不触发,打开图纸看到。。

看到这个rtc 设计有点特殊。。搜论坛看到有类似的问题。但不是同一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140-2-1.html。。
看到最后一个大神的回复,就当这个无电压是正常的,往下测量IO脚位

35.33脚都有正常高—低—高跳变。测32脚一直为低电平,打阻值也没有短路。。再回来测南桥待机条件。。就差这个cmos跳针无电压,其它的都正常,,我现在怀疑南桥那边的问题。。。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的话,就是南桥坏,这个板CMOS路线做的是不一般,上电了,才有电压

看样子是要上电才有COMS

网友A:
不触发,你刷什么BIOS,晕死,,VCCRTC 去了南桥,和IO,,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确定了待机条件没得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2-17 00:45):
确实抽风了···
只看了电路图,连是主板还是笔记本都没看就瞎回复,丢人····

台式机你会看待机电流吗?

网友:
是啊不触发怎么刷bios,应该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把南桥拆下来 看看吧  我也遇到过这个型号的主板 是M6100S的 机器。。    把南桥拆下来  看下面都腐蚀了  重新直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你刷什么BIOS,晕死,,VCCRTC 去了南桥,和IO,,

笔记本修惯了。。。搞混了。。。

网友:
检查下RJ6那里有没有断路的地方。感觉3.3没有过去的样子。这个电压是不是放电电压啊?

网友:
刚修了一个一样的,不触发换了南桥好的。跳针待机是无电压的

我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你从双二极管那里测 看看VCCRTC到底是不是该有电压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测测阻值 可能是南桥

网友:
这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rj3   10k电阻有可能坏了,量一下。

量了也换了。。。。都正常的

网友:
我也觉得该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向大师们学习啦 应该是要换南桥

网友:
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有条件的话,就换换就知道了

网友:
测南桥的待机电压 和晶振有无起振。也可以测下EC发给南桥的复位有没有,再不行换桥啊

网友:
搞错了,你的应该是台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