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43c 暗屏,有显, 又暗屏,郁闷

楼主(2014-02-14):
三星 Q43c   暗屏, 拆开测高压,供电18.8V   VEN 为0V, 亮度为2.6V  ,查VEN ,没图纸,大概查,没找到控制的地方,在板的屏线那头附近找了一个3.3V 飞线,到高压,还是暗屏.不行拆了飞线,接高压再开机,又有显了.有显了试了半天都是好的.但第二天早上一来开又是暗屏了.这不稳定.高手指定下,换了一个原装的高压条 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只是灯管不亮暗屏倒是好说,你测测地线是不是接触不良。别用板子上的地,直接在高压板上去测。如果电压都正常,弄灯管吧。

网友:
暗屏的时候检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供电19V,特别是测保险电阻后面的,我有一次就遇到过保险电阻变质导致的,第二ON/OFF,第三ADJ,就能找到原因

同意!支持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三星的屏,14LCD 的有一批屏容易出现灯管烧坏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   有可能灯管老化虚接

网友:
暗屏不想换灯就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灯管、高压线,高压插口

网友:
估计是你灯管的问题吧  你换个通用的试试啊   测试下  就知道了

网友:
在灯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肯定要把EN的信号 修出来..不然问题还会反复的..

网友:
灯管 屏线 高压板 测呀肯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