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硬盘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楼主(2014-02-14):
如何判断硬盘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一直搞不懂,请指教
硬盘

网友:
物理坏道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硬盘受到外力造成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谁能给说说

网友:
象我这种小店,没特殊工具,就是用MHDD扫,XXX多,用MHDD修复不了,我就把它认为是物理坏道。

网友:
用MHDD 的擦除功能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但是怎么才能去掉红黄绿快呢 mhdd擦除不了耶

网友A:
mhdd 有x的是物理坏道

网友:
用MHDD扫下看看

网友:
MHDD扫 XX多就换硬盘,修复一下要半天,还不一定能修复,即使修复了你能保硬盘用多久?换了干脆还没后遗症。

网友:
物理坏道还分软性物理坏道和硬性物理坏道。

网友:
真心不懂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