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2-15):
SL410K进水了 ,不开机 版号  DAGC2AMB8I0  没有3V 5V ,没有图纸 不知从何查起,在此求助

网友:
没有待机,那主供电有吗?

网友:
我这有一份不知合不合用

SL410K 广达GC2ATI显卡.pdf

网友:
仔细查进水的地方,再
看电路图查3V   5V 待机

网友:
先不要上电  排除各个电压点有没有短路,不然你会哭的,  可以测测那些大电感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帮助  已经修好了    3V  5V电源管理芯片6237
进水腐蚀了   换掉  补线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