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1白屏后无信号修复

楼主(2014-02-15):
今天修了个积压显示器,原来故障为白屏老化模式,其实就程序问题,刷完后两口无信号,
下图1为MCU flash
2为菜单flash
3当中其中一只就是各位常说的U103,功能我认为是起抗冲击保护,反正要全杀掉,按箭头所属为VGA行场,VGA三色,DVI行场,后面两只那个是DVI三色什么的没注意分了,修复后DVI正常VGA有轻微偏色,太困了,不搞了,,,还有这里别被测量数字骗了,要拆就全部杀掉,大不了再装回去,我就在这里走了个弯再回来拆的,浪费了不少时间

190V1(MWV1190T).rar

飞利浦190V1-MCU

网友A:
这个故障挺多的。别的牌子也是程序坏。淘宝一般程序都有2块钱一个

网友B:
程序问题,怎么有提到vga  dvi  三色了?

网友:
刷个长须 有点复杂

网友:
曾经有个略偏色的花屏显示器,我加焊了MCU好了,你们信么?

网友C:
问下楼主哪几个flash  I怎么区分啊

网友:
Dell有一款也是这种板,也是白屏无信号 小电容全换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问题,怎么有提到vga  dvi  三色了?

原来是程序问题,但刷完后输入那些都有问题,不去掉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挺多的。别的牌子也是程序坏。淘宝一般程序都有2块钱一个

是的,但还是由易到难,由浅到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哪几个flash  I怎么区分啊

什么????

网友:
每一个里面有4个钳位2极管  如果击穿了 去掉不要就可以

网友:
哈  原来这样也行,以前遇到白屏,量量保险,测测电容是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说的脑子有点乱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大多MCU爱坏。

网友C:
每次修驱动板时可以看到好几个FLASH芯片,估计一般都有两三个,哪个是MCU的FLASH呢

网友:
只要你有编程器那个管那个都不怕,还有个笨方法,,,去掉你就知道那个是管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次修驱动板时可以看到好几个FLASH芯片,估计一般都有两三个,哪个是MCU的FLASH呢

只要你有编程器那个管那个都不怕,还有个笨方法,,,去掉你就知道那个是管那的

网友:
白屏红字,所谓老化模式(有几个型号经常有)
重写程序
开机表现正常进入待机,接信号线无反应,
查信号输入
完成
发帖
再回复你
出去宵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有编程器那个管那个都不怕,还有个笨方法,,,去掉你就知道那个是管那的

去掉会出现神马反应?

网友:
靠近时钟的一般是MCU,FLASH一般是8脚的,连接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