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花屏,求助

楼主(2014-02-15):
神州A420P 笔记本,集显,LED屏,B815的CPU,HM65桥,如此花屏。换过屏,CPU,外接正常,屏线测通断无问题,量屏数据阻值未见异常。求解。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不是屏就一定是显卡驱动,可以在BIOS里看现象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这种故障就是屏的问题,换了就好。楼猪可以再找个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这种故障就是屏的问题,换了就好。楼猪可以再找个屏试试啊。。。。

换过不同品牌3块,

网友:
感觉像屏线或者是显卡,个人感觉屏线问题多

网友:
集显该考虑一下北桥了。

网友A:
楼猪,外接试了没?顺便看看这个机器的C壳上有木有贴个WIN7的标啊,你可以换个驱动或装个XP看看

网友:
平都换过了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刷个BIOS,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猪,外接试了没?顺便看看这个机器的C壳上有木有贴个WIN7的标啊,你可以换个驱动或装个XP看看

外界正常,无WIN7标签,开机就花,字发虚,BIOS一样虚,拍的不清楚,就没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也许会有惊喜

EC  和桥的都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C:
还是显卡和先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显卡和先显存的问题

大哥,HM65集显哦。

网友:
屏线用酒精查一下试试

网友:
是驱动问题么?

网友D:
屏线换了没有,有时候量不一定量出来

网友:
屏线漏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换了没有,有时候量不一定量出来

没换,好贵啊,一百好几。

网友:
屏线一百好几?没有便宜的吗?个人感觉北桥要是没有问题,那就是屏线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换个屏线?

网友:
我觉得,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