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ZG掉电

楼主(2014-02-15):
一个ACER4738ZG笔记本,顾客拿来时,开机进WIN7时掉电,反复开机情况一样,听说ACER笔记本BIOS容易坏,所以在论坛下个BIOS刷上,开机正常。

网友:
无语,bios上传一份呀,没有备份。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找两个330上在旁边

网友:
显卡空焊比较多

网友:
BIOS有问题,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这种掉电好像是大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
这样估计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大电容的问题,小心返修啊

网友:
换大电容吧。。

网友:
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刷BIOS解决的  下次记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时大电容的么,记不清了。如果是果断换了再说~楼主,机器修好了给我们回个信息吧。

网友:
我修过的换大电容OK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多半要返修回来!!!

网友:
应该有NEC大电容吧!

网友:
楼主不地道啊,好东西要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