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4-02-15):
一台dell 1464独显I3本本,不开机,待机0.001,有3v没5v,开关有5V,刷BIOS无效,没思路,有遇到过的吗,求解
刷BIOS

网友:
晶振看看,还有睡眠开关等等 不行找张图纸跑跑线路

网友:
不触发有什么原因哟,比如说电压不正常,要么信号线短

网友:
试波器打一下看有没有波行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一步步测。没有捷径的。
同意楼主:
5.0
陈海龙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图纸待机5V有没有跟3V同时出来。。对着图纸的时序一步一步找。。这个问题用心应该可以修得出来。。

网友:
发过图纸
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