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LG开机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楼主(2014-02-15):
方正S410LG开机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开机电流到了1.34A后又跑到1.00A,然后等一会电流又跑到2.几,最后是滴滴两声没反应,     有时候是一直嘀 嘀 嘀  滴 滴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内存用橡皮擦一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用橡皮擦一擦

内存试过了,好着呢,,就是不显示,估计显卡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动显卡??

网友:
换下内存测试下

网友B:
拿个风枪 吹吹显卡  看看电流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风枪 吹吹显卡  看看电流的跳变

显卡加焊过开机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