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3DTV42780i 二次不开机。

楼主(2014-02-15):
一台长虹3DTV42780i 以前是偶尔不开机,现在一次都开不了机了,  电源r-HS180S(下附图), 接通电源,指示灯亮,5VSB,5V,24V有输出,约2秒后5v,24v消失,二次开机,电源指示灯熄灭,屏无光,检查电源5vsb正常,5v和24v都没输出,二次开机PW2.3v,PFC芯片1606B第8脚14.1v,PFC输出375V,1393B第1脚14.1v,24v任然没电压,查1393B外围元件正常,代换1393B无效,查到现在黔驴技穷了,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CPU没有发控制信号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没有发控制信号过来吧

开机信号应该是发出 来了,没有板对照,不知时序是否正常,拆下板加信号模拟开机第一次有24v,可是开过一次再开就一样没24v,问题应该是在1393及外围,换过了1393,应该是1393外围电路,可是查不出来,小电容都拆下来测量过了,1393资料不多,不知道启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