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4-02-15):
求哪位高手给我讲解下稳压电源各个电流值代表着什么,谢谢

网友:
*.***
一般都是如上所示4位。
“.”之前为安培
“.”之后为毫安
若待机时,电流0.01左右,一般认为待机正常。当然也有其他情况
触发后,电流会上升一般到0.7左右可能CPU供电已经出来了。当然也是不同的机器不同的电流值。
电流到1.X后就一般可以显示了。。。只能大概说个了,具体请找正常机器测试,也可以参加我们迅维培训。刚好18号开课了。欢迎报名,QQ 981775188

网友:
正常待机0.几A(如0.1-0.7A),也有的机器用三位的电流表看不到待机电流(小于0.1A),视不同机器待机电流不一样。
按下电源开关不松开,电流大约多0.01A,
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多了0.01--0.02A,说明EC有触发动作(这时应看到电源灯亮),但相关电源没开启,故障要么在EC/BIOS/或南桥。
这时候可以通过检测EC到南桥,及南桥到EC的相关开机信号来判断故障点。
需要注意的是注意S5电源的开启是否正常。

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上到0.1A左右,只有部分电源开启,大概有以下情况
1、只有内存供电开启及其它SUS电源开启或部份SUS电源没开启,无SUSPWRG。常见故障点:SUS电源供电单元、SUS和MAIN放电电路、3V/5V的SUS二次开关MOS管开启不正常等。
2、MAIN ON(IBM标B-ON,其它的有的标RUN-ON)没发出,或MAIN ON已发出,S0电源没开启。

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上到0.2--0.5A左右,S0电源部分开启,或S0电源开启Vcore没开启,故障点常在MAIN ON 电源开启信号所到的供电单元和二次供电MOS开关管电路、CPU供电的Vcore电路、PWROK等。

具体电流根据具体机型测试,不同机器相同工作模式下电流偏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