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传感器

楼主(2014-02-15):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一种红外的传感器,用在管道内,如果管道内有障碍物经过,红外传感器会有电平跳变,现在有一个问题,障碍物的大小不一,而且要比管子的直径小的多,障碍物在经过管子的时候位置是随机的,这个传感器改怎么设计呢?

网友:
什么管道?什么碍物?如果是水管难办.同一截面安装多个接收头

网友:
管子直径多少?障碍物最大和最小的都多大?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障碍物通过还是有多个?如果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那每秒通过大约多少障碍物?
建议你看一下自动播种机的传感器,和你说的很相似,也许对你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