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耐美EMG500AWT电源坏了 能修吗?

楼主(2014-02-15):
安耐美EMG500AWT电源某日开机闻到有味 。咨询过一些人 多半认为是芯片烧了,都说芯片不好找。
请问有哪位能帮修下的,昆明的或者愿意接外地件的师傅,来看看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是什么芯片烧坏了 ,电源不难修吧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不过本人建议你还是直接换一个电源,省心还省事,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在当地找个师傅修一下好了

网友:
如果要修要自己恶补点关于开关电源的知识吗,如果搞定了基本原理的话可以自己练练手,建议你去看看PC电源维修入门这本书,百度里有文档,自己慢慢看。。。

网友:
这个电源像是双磁放大,安耐美电源设计一流,但做工一般。
也算是品牌产品,要好好修一下。
根据你的描述,还是让别人来修好了。

网友(点评):
这种电源见得少,孤陋寡闻了。不过看图片,器件质量不错啊。

网友:
这个电源是LLC谐振+同步整流+DC-DC,先看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如果是待机部分有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电源确实不错,但用此结构只有500W,不太值得。

网友A:
150元包修好,保修三个月。修好后免费邮给你。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技术有价,就看楼主怎能看待了。

网友:
具体情况加QQ690537025,或者打话18675369430都行

网友:
看看那个元件烧了

网友:
那么贵
修也没用

你知道这种电源买一个要多少吗?对于上档次的电源修好150元真不算贵了,有些芯片还不好找到

网友:
我的安奈美坏几个都没有修好,整的头都大了,呵呵。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是比较好的设计,不过我看不出来是什么类型的电路

网友:
可以修好的

网友:
有价值的话就能修啊!论坛神人多着呢!

网友B:
150元我也接,呵呵,五十元包邮回收,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元我也接,呵呵,五十元包邮回收,楼主考虑一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元包修好,保修三个月。修好后免费邮给你。

谢谢缘分草网友的评价,我这个人实在,农村人。

网友:
找维修老师修吧,你在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