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3S本子

楼主(2014-02-15):
我修到一台华硕 X53S 笔记本开始是不亮 写个BIOS亮了可是分屏率调不了 子大 我重新在写BIOS 问题一样 系统也重新做了 各位同行大师自导自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BIOS不对哦

网友A:
显卡驱动装好了吗?是不是液晶屏的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装好了吗?是不是液晶屏的程序有问题了

就PE字也好大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B:
显卡吧   没接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吧   没接触好

呵呵 我也认为是显卡 我把显卡做了一下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PE 没安装驱动。。。我建议系统做好。安装了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C:
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BIOS问题。

哦 老师你早就该指点了 呵呵

网友:
我也是支持老师的意见,先排除了液晶的问题,那应该就是你的BIOS还是没刷正确

网友:
应该是bios吧。屏换了吗

网友:
BIO版本不对额

网友:
屛线问题试过了吗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呢

网友:
LZ现在机器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BIOS可能性大些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指点 就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