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区打不开显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怎么办?

楼主(2014-02-15):
我的这个硬盘是ST120G的,分了三个区,第一个5G多,以前在别的机器上是系统盘,第二个分区14G多,第三个分区92G多。
我是把别的有问题的盘备份到第三个分区想研究怎么数据恢复的,可是昨晚我在改了第三个分区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再载入这块硬盘后却出现了问题,硬盘名后面多出一堆0:“ST3120022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然后这三个分区不是打不开就是打开了文件名都是乱码。做数据恢复的盘还没找回来呢这个盘又出现问题了,真郁闷,哎!!!
后来我重启机发现第二个分区却进不去了,而且显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如下图:

我用WinHex打开这个盘而且在这个分区的末尾找到了这个分区DBR的备份复制了过去,可是问题如故。我找到了$MFT起始簇号:

这个我以前看过好象跟以前的不一样了,真后悔当时怎么没备份。
请教高手这个怎么办?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A:
用DISKGEN工具 很好用的

网友:
或者rstudio也行

网友:
我的也这样,哪位高手出手指点

网友B:
哥们,在家自己玩的话建议你用3楼的方法,DISKGEN恢复好了,WINHEX不是那么好玩的,玩不好的话你的数据还真就找不回来了,再次建议如果自己练习的的话建一个虚拟磁盘就好了何必要搞自己的硬盘呢?搞坏了还是你麻烦

网友:
只有数据恢复了

网友:
$MFT有个备份的 从备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家自己玩的话建议你用3楼的方法,DISKGEN恢复好了,WINHEX不是那么好玩的,玩不好的话你的数据还真 ...

怎么恢复呀?请指教

网友:
请问备份在哪儿?

网友:
恢复分区列表

网友:
This I do not know

网友C:
楼上网友建议都非常好,如果对文件系统不熟悉,用WINHEX恢复比较难,还是用恢复软件扫描来的简单。

网友:
我就想用WinHex

网友:
请问怎么恢复?

网友:
我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工具 很好用的

我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网友建议都非常好,如果对文件系统不熟悉,用WINHEX恢复比较难,还是用恢复软件扫描来的简单。

我就是想通过解决我的问题来学习文件系统和WINHEX,如果你觉得具体说起来比较麻烦那你就大概给个思路,如果你就是不想说或者你根本就不懂的话你就免开尊口,上面的话你收回,因为这对我学习和解决问题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建议用diskgen,你试过了不行?不知你操作方法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