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3(B3)开机响4声报警声

楼主(2014-02-15):
V星H61M-P23(B3),一开始一触发不断重启并响4声报警声。写完程序后,不再重启了,还是报4声报警声,上不上内存都一个样。加焊过桥。U125(UP62825AQ)所控制的两路供电,一路没有电压。大家有没有思路。

网友:
一直重启?可以点亮?

网友:
V星,大多PS/2口的排阻有问题,查下USB供电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核显没有供电吧,插独立显卡上去看看能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