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问电源维修用的整流桥堆用RL207 整流二极管代换可以吗

楼主(2014-02-15):
麻烦问问电源维修用的整流桥堆用RL207 整流二极管代换可以吗。这个管子参数够吗?最近修液晶电源和ATX电源发觉二极管和桥堆坏得还比较多。想备电通用二极管代换。

网友A:
參照功率可以代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參照功率可以代換

麻烦问问2A够用吗?我看保险管都是3.15A 那不是烧了二极管才烧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问2A够用吗?我看保险管都是3.15A 那不是烧了二极管才烧保险啊

電源的輸出功率越高
元器件的參數越高
平時裝機的垃圾電源用這個足夠了

网友:
RL207耐压够,电流只有2A不够,最好是用电流大于3A的.

网友:
用RL307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