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40PWD灰屏

楼主(2014-02-15):
联想L2240PWD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屏幕灰屏。拆机量驱动板5V电源正常,以为屏线没插好,反复插几遍也是一样--灰屏。这时想起屏缺供电会引起白屏或是灰屏。量屏线供电正常,那就屏的问题了,拆开屏罩,首先量屏线接口保险----开路。换了一同型号保险。装机,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就屏 保险段了被     这问题好简单  处理的

你杂没想量一下  12V  和  测试以下 灯管  呢

从那里确定肯定不是灯管 和 电源板的问题呢

网友:
是啊  保险烧了应该白屏怎么灰屏呢

网友:
其实是白屏,一般看着像是灰色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