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索尼MBX-204 BIOS

楼主(2014-02-15):
求MBX-204 bios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6395-1-1.html是一样型号的

刷上去不行,还是不跑码。。

网友:
那可以不是BIOS的问题了 这个主板南桥容易掉点,你量一下CPU的地址线看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刷上去不行,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