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90GX主板复位灯一闪一闪求助

楼主(2014-02-15):
如题,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正常,不走码,复位灯过会闪一下,bios写过,桥烤过。请教各位师傅给点思路。谢了。

网友A:
南橋故障
會導致複位出問題
聲卡 網卡 串口芯片故障
也會導致複位被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橋故障
會導致複位出問題
聲卡 網卡 串口芯片故障

复位电压没有拉低,是复位灯间歇性的闪一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是时钟和复位不正常,大多是时钟不稳定,也有时南桥拖的,重点查下时钟,复位电压应该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压没有拉低,是复位灯间歇性的闪一下

複位閃的一瞬間
電壓是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