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2-15):
收一本本。联想F41M集显的。开盖后目测网卡芯片坏了。供电也烧了。更换后启动发现进系统掉电(能出来桌面)马上就掉电。那位兄弟修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看似还有个显卡的故障

网友A:
这5V烧过,看看前级的下管,滤波,NEC电容,然后用PE试一下看看掉电不,几下把客人的硬盘跳坏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5V烧过,看看前级的下管,滤波,NEC电容,然后用PE试一下看看掉电不,几下把客人的硬盘跳坏了很麻烦。

进PE不掉电。运行正常。电流1.00.上硬盘。电流就能上2.05 是那里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