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2-15):
HP   G42  i3的!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触发掉电  触发到0.6掉  时而 0.3 掉 不固定! 电压都有出来只是时间比较短没有完全量出来! 在此求求思路!

网友A:
看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反复开机,测量那组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开机,测量那组电压没出

·都有出、。。只是电压不对 比较低。。。还没出完全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哪组电压没出来

·都有出、。。只是电压不对 比较低。。。还没出完全就掉电了~!

网友C:
比较好修的问题,楼主细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修的问题,楼主细心查。

给个方向啊  亲

网友:
会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掉电一搬是电压不够或者芯片条件不到位,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电压所致呀,断开PG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