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开机不能过内存

楼主(2014-02-15):
本坛搜索功能,直达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9732帖子,哈哈,与该坛友描述一样的故障,于是乎照葫芦画瓢,修好了。只能告诉大家,如果该板插反内存开机引起的故障,应该出自这里的问题,免得大家浪费时间去排查。

@shuy7love7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A:
传照片出现了问题?不显示的

网友:
應該算是通病了
236腳電流過大燒斷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照片出现了问题?不显示的

你画那个圈那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上个高清一点的图嘛,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不清,什么意思啊

网友:
什么情况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过内存还是挺好修的,首先分INTEL(是北桥管内存)和AMD(是CPU管内存)一般就是总线不对,没有电压或电压偏低。

网友:
内存SPD供电

网友:
背月饼哥点评扣了十分,感觉挺冤的,其实这个故障的位置要是板子灰尘大一些,特别是机主经常抽烟的那种,手在懒一些,没有用刷子,仔细清灰,还真不是很容易直接发现故障点,会白白浪费一些时间,所以细节决定成败,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C:
插反内存,内存装的下吗

网友D:
怎么看不懂啊,那坏了,又修的哪

网友:
烧短线的,仔细观察一下能看的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画那个圈那里是什么意思

画框的地方是已经烧断的走线,是一颗电容底下的,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我这个图是已经拆掉电容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不懂啊,那坏了,又修的哪

详细维修方法在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9732,另外飞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反内存,内存装的下吗

估计只插下一边,开机,冒烟,然后断线。

网友:
很简单,SPD供电线路大电流,烧断了印刷线路板

网友:
学习了  什么时候又时间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
内存3.3电压没有了

网友:
这应该算是此版的通病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直接从橙色飞了电压过去

网友:
果然有断线

网友:
看的不是太清

网友:
这个板子 看起来很新    这么快就坏了

网友E:
ASUS    主板  不给力了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2014-03-21):
引用 网友E:
ASUS    主板  不给力了

嗯,现在基本不推荐选用上述品牌,推荐技嘉了.呵呵

网友:
图片有点看不清

网友(2014-11-18):
这个好像是台式机的主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