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触发掉电 秒修

楼主(2014-02-15):
客户拿来台HP511的机子说开机一会掉电
上电 到0.31掉了 心想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拆机裸板上电只有0.09 心想应该二级电压没出
测Q39 G极电压不正常只有1.6V 应该是19V的
测R430一边有19一边只有1.6V GATE_3S_R拉低了19V
找到它还去的芯片 tps51511的芯片 拆掉过的一个保险电阻上电电流上去
换过芯片OK了
维修结束

网友:
是51511短路了吗?拆保险电阻是19v供电?

网友:
要是都是这种死鱼机器就好了

网友A:
GATE_3S这个信号时干嘛用的 为啥查他

网友:
51511芯片是很容易坏,我有几次加显卡都遇到加坏的

网友:
恩 3v转换问题有图纸还挺好修的

网友:
其实不定时出现的才是最难修的
只要故障一直有就比较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TE_3S这个信号时干嘛用的 为啥查他

哥你没看懂吧,人家是查转换电压Q39 的G极是受控于GATE_3S明白吗

网友:
GATE_3S_R去了TPS51511,怎么又说拆一个保险电阻呢
是不是51511拉低的吗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2014-03-20):
51511太容易坏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21):
51511容易坏,还没碰到过

网友(2014-11-15):
51511通病啦

网友:
看不懂,这个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