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BIOS能互换吗?

楼主(2014-02-15):
映泰NF520的8脚BIOS 25X80 和七彩虹MCP78的型号一样,不重新刷写互换能显吗? 试了下不显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坏的,请高手指点下。没有编程器

网友:
BIOS  芯片一样,但是内部的程序不一样,不能显,,,连主板的芯片组都不一样就更不能显了,,

网友:
Bios互换的条件是桥,Io,芯片组必须一致

网友:
是8脚spi的容量不小于原来的都能换,都的编程器刷

网友:
同型号的东西当然可以互换了。它内部写的程序要是不一样的话,你互换了可能还是不会显示,但不会影响你现有的板子。

网友A:
打个比方,技嘉的BIOS型号和华硕的BIOS型号一样,但是内部程序不同,互换需要刷程序,
两块相同品牌,芯片组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安装,不需要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技嘉的BIOS型号和华硕的BIOS型号一样,但是内部程序不同,互换需要刷程序,
两块相同品牌,芯片 ...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
外包装一样,不代表里面的内容也一样啊。一样容量大小的bios可以互换,但是你要把里面的程序写成符合你板板的才行。不然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当然不行咯。只能刷个程序。

网友:
应该可以换吧,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也够呛,应该程序一样才行

网友:
芯片组都不一样 咋换呢?

网友:
其他同吗?

网友:
这个看的是程序不是芯片

网友:
两块主板型号一样的都可以替换

网友:
能互换,换完之后就是不跑吗而已。互相刷成另外的那个BIOS就行了。但是这么做你得有多无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