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2-15):
  同行拿来一台E40 说不开机 ,电流表测试 到了2.0A 马上掉电。广达的板子缺电压一般就掉电。拆机测量 3.v5v 1.8V  CPU 1.4v都出来了VTT 1.05 没发出。测PL20 对地阻值 0.2 肯定有短路了,拆下PL20 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前级的问题,吹下PU6 阻值恢复。用UP6111A 代换还是没发出VTT .差工作条件,EN 15脚没发出3.3 。顺线找 发现是EC 96脚没发出的MAINON3.3V 。测96脚对地阻值 正常。奇怪 桥S3 ,S4 发出电压正常 EC也发出SUSON ,怎么MAINON 没电压吗?从主板S3测试点飞了一根线到PU6 15脚 还是没有1.05 发出,又换了UP6111A 论坛说能代换 因为RT8204 手里没有啊,还是没有,等到定芯片吧2天后rt8204  到了 换上那,1.05 有了 ,看来EC坏了 ,换吧 IT8205JXS 的 手里有IT8205JXA 的 卖芯片的说能代换,但是换上 不开机待机0.003 连着换了3个还不行,就又定了后缀JXS 的换上EC发出MAINON 了,接屏联想出现但是键盘回车键不能用 ,看了看EC 64脚没焊接好,焊好能用了装机 测试正常。再次谢谢 老三 修本帮助。写的仓促 每天修机没空写。

网友:
有些要后缀一样的!

网友:
写错了吧,EC是8502的不是8205,害我以为跟我电脑里的E40图纸不一样我用5分下载了楼主的呵呵发现是一样的呀,楼主你害我多浪费了一个5分哦,人家肚子都被你搞大了你要对人家负责哈

网友:
是啊 临下班还有8分钟写的 EC 是IT8502 JXS 的图纸 可能发错了 应该是★E40 GC5 LD-Note Calpella Discrete.pdf.

网友:
嗯,这个EC我也一台机器上换过2个,都是新买的。第一个EC是通电0.12跳变一次到0.03左右,以为正常,客人拿回去用了2小时不到又挂EC。第二个待机0.072烤机一夜没事这样才给客人。

网友:
不良芯片害死人

网友:
2.0掉电啊 错

网友:
这芯片不换会返修的吧。

网友A:
呵,这种掉电还好修,我最怕修滚动条掉电,进系统掉电,总的来说不亮机掉电好修,亮机掉电我滴个神啊,一个字怕

网友:
没下图纸  但是估计是AMD芯片组的  不然前面都不正常 CPU电压还能出来

网友:
vtt电压,都没出来,CPU的电压怎么会先出来呀。

网友:
故障把握的准  不错

网友:
不错啊!芯片看来代换不是很保险啊!!

网友:
CPU 电压 不一定是VTT有了才有的 当时以为CPU电压 1,4 偏高 差点误判了。

网友(2014-07-14):
vtt电压应该在CPU出来之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这种掉电还好修,我最怕修滚动条掉电,进系统掉电,总的来说不亮机掉电好修,亮机掉电我滴个神啊,一个 ...

同意楼上的   亮机掉电最蛋疼  还有风险    前天接一台HP 进系统掉电   搞了2天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