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板号K54HR 电流0.25不过 维修记录!

楼主(2014-02-15):
不罗嗦   直接说现象和维修结果  过程就不说了 这个机子没有图没有点位!不用找了
华硕X54H  板号K54HR  REV 3.0拿来插电后触摸板下面的几个灯全亮! 长按开关无法关机!电流卡在0.25   以为没过CPU   I3  AMD独显的机
内存槽旁边的电感只有0.2V   加焊CPU旁边的小芯片PU8300   维修结束!

顺便传个BIOS
华硕X54H 板号k54hr A卡rev:

网友A:
帅哥也有可能是后面的滤波电容哦 我上次遇到过直接换了1一个330的就好。。。也是华硕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哥也有可能是后面的滤波电容哦 我上次遇到过直接换了1一个330的就好。。。也是华硕AMD的

哦  也许吧  用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图纸点位你如何知道芯片是pu8300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电容,但华硕真的很神经。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以后自己碰到相同故障也能节省很多维修时间

网友:
我去就这样嘎

网友:
加焊CPU 供电芯片?

网友C:
请问这是平板电脑还是什么?

网友D:
你秒杀了哦,这么快,无内存供电还是这个芯片虚汗。

网友E:
老师指导过我们,小芯片,不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参考的别的图纸?这个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点位你如何知道芯片是pu8300

当然是旁边有打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平板电脑还是什么?

发在笔记本维修板块 你觉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秒杀了哦,这么快,无内存供电还是这个芯片虚汗。

不快  我只是说了结果 没说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指导过我们,小芯片,不容易虚焊。

不容易虚焊   而不是100%不虚焊!

网友:
电容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