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3JF REV:2.1 电流卡1.3,修不出来 求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4-02-15):
    如题,今天碰到一台华硕N73的笔记本。一代i7的,电流卡1.3,两次跳变,应该没过内存,假负载测不出问题,有没哪位有图纸或BIOS,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变0.7-1.3,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小的电压没图纸也测不到,修到这就卡住了,没思路。。。

网友A:
换cpu测试一下 哦

网友:
1代I7的U容易坏,换个试下!

网友C:
嗯,电压都出全,这种电流,建议有波测测跑到哪里看看。不行就BIOS,U替换一下。今天一个三星触发0.95,拔插内存有0.1的变化,桥是别人新换的。直接替换U电流就上去到1.8几,上显示器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电压都出全,这种电流,建议有波测测跑到哪里看看。不行就BIOS,U替换一下。今天一个三星触发0.95,拔 ...

换了个i3的U测试,也是不过内存,BIOS估计很老了,找不到,找到倒是想刷一下

网友:
淘宝上看看吧,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