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显示器12V,5V电压跳变原因分析

楼主(2014-02-15):
AOC 19显示器,故障现象,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接信号后屏闪,拆机测试5V,12V电压空载完全正常,外接灯管,故障依旧,灯管故障排除,接灯管后测试12V,5V输出点,电压5V不停3.几到5V跳变,12V从9V到12V跳变,测量了LD7575PS供电芯片周边元件无异常后,直接更换7575故障依旧,再换光藕,还是未找出原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此板价格虽不贵,但始终想弄明白哪里损坏了。

网友:
用迅维的通用电源板,换过很多,很好用。

网友:
变压器  分出  12V和5V

网友:
把他的供电电容全都换了去使一下

网友:
空载正常,加载后电压跳变,估计问题出在电源保护电路。试试看。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驱动板直接接个5V  试下

网友:
估计应该是整流二极管被击穿短路了吧,重点检查后级电源输出电路

网友:
LD7575Ps有的带载不良,换一片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上 一颗22UF 50V的小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可能带载能力差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电容漏电。要慢慢检查了

网友:
50v电容的问题多点

网友:
50v  47uf换个试试

网友:
电容的事  电源灯闪可能是电容的事

网友:
主要看看,负载电路和反馈电路

网友:
今天又遇到台有电源指示灯,屏无任何显示的,查5V仅4.5V,12V为10.58V.又是7575电源芯片的板子,检查了电源芯片,后级的10100C整流管也换了,电压还是升不起来。郁闷了。

网友:
迅维出了一种神奇的电源管理芯片,用万能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我也遇到好多次,不稳定的,怎么修都没用,换了万能的竟然没事,就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吧,以后再慢慢研究啊

网友:
第二台找到原因了,持续供电电路上的50UF,20V电容,更换后,电压升起来了。开机OK.

网友:
没把修好的电源板装到第一台机子上试试???
如果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修修试试,实在不行就换电源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