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X-501颜色发黄,颜色不正.!!

楼主(2014-02-15):
已排除灯泡问题。代换过了.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复位)试试,或者调成用户模式,调整RGB色度,看看有没变化

网友:
如果设置正常,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机器吸入烟焦油太多,导致光组件变污,亮度暗一些,色彩不正,

网友B:
VGA线换过了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复位)试试,或者调成用户模式,调整RGB色度,看看有没变化

那个黄色,是一闪一闪的。排除是VGA线,光路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线换过了没有?

恢复,拆开重新插线。都试了.

网友A:
在检查一下色轮,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检查一下色轮,看看正不正常

如果是色轮的话。能不能代换试试、。

网友A:
代换也只能是同品牌,同一些列的,或许还行,色轮基本都是原装的,即使拆机的价格也不便宜,最好能把故障找准了再换配件,不知道你那个投影黄色是怎么个闪法,可以把色轮拿出来(这部一定要注意,色轮的滤光片是玻璃的),插线要接上,不接开机检测会不过,把色轮放在稳妥的位置,最好固定一下,不然开机滤光片转起来刮到东西容易碰碎了,开机再试试,正常色轮拿出来之后通光率高了,颜色会变白一些,多点一会,看看有没有黄颜色的闪,要是还有黄色再闪DMD损坏可能很大,再有拆机时注意安全开关的问题,可以直接短接上,这样方便维修,修复记得后复原就行了,祝你能修机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换也只能是同品牌,同一些列的,或许还行,色轮基本都是原装的,即使拆机的价格也不便宜,最好能把故障找 ...

师傅,我试试看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我试试看了.谢谢指点.

现已修好。是色轮的问题。

网友:
现在,已修好。色轮问题.

网友B(2014-05-02):
我今天 也接到四台故障是用一会就自动关机屏还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 也接到四台故障是用一会就自动关机屏还闪

屏闪可能是色轮的问题。自动关机,先换个灯泡看看。

网友D:
问一下 色轮转速高吗,我怎么听的嗡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色轮转速高吗,我怎么听的嗡嗡的。

色轮,不怎么响。刚开机那会,会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