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kw300开机白屏,但声音表明已经开机了,外接不显,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5):
比较老的机器,还是用的max系列待机芯片的,开始待机没有开启信号不触发,修复后触发上电,电流1.3左右屏幕点亮,但是白屏无内容。
之后随着读硬盘声音以后,进系统的声音响起,按开关,关机声音也有,关机正常。
期间外接显示器不显,不知道这机器要不要按键切换,反正我没接键盘没有测试。

已经可以进系统了,显卡应该过了吧,那白屏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屏供电3.3没有?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我遇到过
一台是联想的Y450,外接无显,已过系统。以为是显卡,后来做过显卡之后发现是屏的问题。
还有一次是一台1420的DELL。显卡问题。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一台是联想的Y450,外接无显,已过系统。以为是显卡,后来做过显卡之后发现是屏的问题。
还有一 ...

按您的经验,啥都有可能?
1 屏怎么导致白屏?
2 显卡导致白屏,但自检怎么能过了呢?输出信号问题?

网友:
先检查屏的工作条件,在显卡

网友:
连外接都不显示的话怎么会怀疑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