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和索尼的笔记本为啥耐用?

楼主(2014-02-16):
苹果和索尼为啥贵?
1,最好的一点就是耐用角度,硬盘的接口那里都有排线连接,特别是一个手拿板子,苹 果和索尼的都不会产生变形。高端的IBM,也可以。

2,是做工外围接口都体现完美,缝隙接触近乎完美,体现用心,漂亮。呵呵  有人知道   更多好处的下面跟上。

网友:
贵应该还会体现 在质量上吧,质量有保证,,

网友:
同样是显卡门的机器  索尼的机器就很耐用啊

网友:
苹果电脑贵,肯定质量也想对高很多了!买台最低端的苹果都可以买两台主流配置的国产电脑了

网友:
富士康索尼的不好

网友:
苹果也是富士康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