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单用电池卡机,慢

楼主(2014-02-16):
苹果 A1278
板号 K90I  I7CPU
故障:单用电池机器就很卡,看视频卡住.鼠标也很慢
此机为严重进水机,几经修复现在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单用电池时好卡,一上适配器就正常速度了.换过新的EC,升级过BIOS.都一样.桥没有换过,还是原厂的.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用电池很卡的???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也没遇到过,这种看来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我也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A:
你拉风的图像怎么换了,,充电电路问题,要不就不放电池算了

网友:
这种不好修哟。不用电池算了

网友B:
直接换板子吧。。。用苹果的不是土豪就是装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拉风的图像怎么换了,,充电电路问题,要不就不放电池算了

充电我都飞了几根线,不敢动了...机器是同行的...他要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看看你进水的地方。。

整块板都有,没眼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子吧。。。用苹果的不是土豪就是装B的

哎哎哎哎,换板他就不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