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20进系统掉电,有时还蓝屏

楼主(2014-02-16):
拆机一看有NEC大电容,拆掉装了六个330,进系统不掉电了,不过还是蓝屏,有人修过吗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下温度,。我遇到过的,不光蓝屏还花屏

网友:
先排除硬盘和内存问题,然后刷个BIOS吧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

网友:
不掉电了,说明电容加上去有效果,至于蓝屏,你要检查硬盘,换系统之类。。。。。。

网友:
硬盘 检测
dos检测下

网友:
你怎么不换个硬盘试一下呢  说不定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bios设置看下有没问题,滤波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