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大短,未找出短路位置,求助

楼主(2014-02-16):
一台联想V370独显的板子,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立马上5A,红色警示灯亮起,大短了,量了很多位置的电容严重短路了,三极管没量到有短路的,有谁修过这个板子的经验吗?

网友:
这必须是公共点短路了呗,直接小电压 小电流烧机

网友:
电容重点查查

网友:
不能直接直接烧?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烧鸡  去吧

网友:
注意CPU上管喔

网友:
烧鸡法试试吧,电容短路,他们本来就并联在一条电路上   如果那条电路其中一个有问题 其他明显都跟着有问题 ,慢慢烧吧

网友:
烧吧   ,这种没好办法 ,一个一个的剔下来量的话要到猴年马月

网友:
用烧机发了,电容,mos管都有可能,最坏的就是板层短了

网友:
直接在后面,烧鸡

网友A:
拆掉CPU再烧吧!如果是CPU供电管子击穿的话你怎么烧!

网友:
可以先断开每一路保险,一路路去测一下,然后在烧..........

网友:
小电压 烧机吧 能比较快 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
今天早上也接了一台这个机子,主板烧的太严重了还给客人了主板都烧穿了

网友:
把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OK

别误导人家

网友:
用烧机大法啊

网友:
首先针对笔记本的公共点进行检测看是否有明显短路问题出现,其次对对所有有短路的芯片或者电容进行检测是否有短路。这里
建议你对PU4103的系统供电TPS51123的高管D级以及其16脚的vin主供电引脚以及旁边的PC4101和PC1403电容进行查测看是否有短路。
建议对PU4201的NCP6131S52的cpu供电这里还是针对高管D级以及主供电引脚
建议对PU4405的显卡芯片组供电的高管D级进行查测
建议对PU4501的芯片组1.05v供电的TPS51218的高管D级进行查测
建议对PU4801的RT8208的芯片组供电的高管D级进行查测
总之针对以上公共点的RL进行查测确定了所有RL均无短路后再去加电看有哪个地方不正常解决之即可
最后祝你好运哈如果说哪个电路的芯片引脚存在短路这一芯片八成也都不能用了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果断换之效率解决哈

必须得测出公共点是对地短路还是 上管击穿~! 如果盲目的烧鸡法 会烧坏 桥或者 CPU的。!

网友:
烧鸡吧 应该有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慢慢烧吧

网友:
这种多数都是双MOS管那种短路了造成的,不然大短路顶多上管也应该是几欧或几十欧的样子。严重的大短路不能烧鸡,会烧出问题来的。假如所是北桥或者显卡,你烧鸡超过芯片的承受电压就挂了。

网友:
肯定也是新手,要烧机,但是要注意保护隔离。找到公共点。
同意楼主:
5.0
转角新概念
同意楼主:

网友:
铁管子你要换,取下来看看呢

网友:
用烧鸡大法呀,,,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烧鸡 就能烧出来

网友:
第2张图上是不是有铁壳管?6721 6725 测下是不是短了

网友:
烧机法就烧出来

网友:
CPU供电的管子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
烧机吧,这样比较快

网友:
建议烧机吧 我遇到过电容和cpu上下管一起坏的

网友:
保隔电路问题。

网友:
正负极加个1v电压,慢慢往上烧

网友:
烧出来了吗楼主

网友:
这明显的先测 公共点是否短路! 如果对地短路就直接烧鸡法 如果没有对地短路看是否和显卡北桥 上管击穿!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查吧。!

网友:
一个一个去了。。

网友:
大短应该稍微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CPU再烧吧!如果是CPU供电管子击穿的话你怎么烧!
cpu的供电管子烧的话 楼主在插电源的那一刻 估计cpu就挂了。

网友:
可以试试烧鸡打法,不过要注意哦,不要瞒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