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掉电求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2014-02-16):
笔记本品牌:戴尔
版号为DAVM8MMB6F0 REV:F
原始故障:开机无显跑到0.9左右 但不掉电
测各大电感供电均正常,怀疑显卡问题,加热北桥后最高能跑到1.7左右 但跑到1.7就掉电
求高手指教维修思路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块版待机有3.3 无5V  按开关后5V才会出来。本人新手,请问这正常吗?我记得要么两个都是待机就有,要么两个都是按开关后才会有,有没有可能一个在待机时有,但另一个在按开关后才会出来?

网友:
先刷BIOS,然后考虑做桥

网友:
北桥估计没有做好吧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缺少CPU内核供电也掉电的

网友:
把北桥摘掉看看会不会掉电   不会就换北桥

网友:
5V看图纸是先 出来还是按开关在出来

网友:
老板子有只出一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只有3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