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变色

楼主(2014-02-16):
Dell开机变色

网友:
屏驱程序不对

网友:
要怎么维修

网友A:
这是在自检,断开按键线试一下,不行就只能刷程序了

网友:
检查信号接口,也可以换个代用板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的显示器在无信号时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刷个MCU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自检,断开按键线试一下,不行就只能刷程序了

高手,赞同!

网友:
程序有可能坏了。

网友:
BIOS程序吗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私下

网友:
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看调得过来不,不行的话只有刷mcu了

网友:
哦   谢谢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2014-03-18):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没有刷程序的机器

网友B:
我找了一个专门搞显示器的师傅看了一下 他说是屏有问题所以没有搞了

网友(点评):
坑人的专门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一个专门搞显示器的师傅看了一下 他说是屏有问题所以没有搞了

怎么了 有问题吗

网友:
还是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