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d3 bios密码清除不了

楼主(2014-02-16):
昂达nf520d3 v2.0主板 bios有密码,刷bios故障依旧,电池也有电,放电也不行,,烤北桥也一样,,没办法了求救啊

网友:
换BIOS 芯片试试

网友:
拆电池半小时看行不,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bios本身加密了,可以通过编程器解密。或者直接换掉bios试试看

网友: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找了个容量相同的Bios芯片然后刷的官网的数据 还是不行 实在无语

网友:
看南桥旁边有8个腿ROM有没有,有的话密码就在哪里

网友:
放电不行,就得写BIOS了, 不过还没见过昴达会这样